刚才不间断地飞了一节电池的悬停, 整整10分钟. 好象有点短.

楼主(2006-05-08):
飞机: X400
电机: ALIGN 420LF
电调: RC-EXPERT 25A
电池: ELE 11.1V 1900MAH 10C
齿轮: 11T
桨: 原配的桨(木的, 外包蒙皮的那种).

网友:
正常的字节字节字节

网友A:
间断地飞整整10分钟,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间断地飞整整10分钟,差不多。

我是没有间断的悬停. 那比正常还好一点点了.

网友B:
这种电池我飞了20次不到,现在只能连续悬停3分钟。刚开始也就6-7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池我飞了20次不到,现在只能连续悬停3分钟。刚开始也就6-7分钟。

你用什么充电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用什么充电器?

ESKY那种,楼主用什么冲,能飞那末长时间.楼主的电池飞了几次了?

网友:
过放电了吧,X400电直,如果动力搭配不当,电流很容易超过20A的,没几次电池就受伤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ESKY那种,楼主用什么冲,能飞那末长时间.楼主的电池飞了几次了?

哈哈,你用ESKY的充电器能飞20个循环已经很了不得了。换充电器吧。哈哈。

网友:
我36#,原装180马达,30A电调,原装1500电池,悬停不间断11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ESKY那种,楼主用什么冲,能飞那末长时间.楼主的电池飞了几次了?

我用的是ESKY 104A. 有一个电池飞了大约20多次吧. 我现在有5个电池在循环用.
那个20几次的, 还可以飞10分钟.

网友:
esky 103的会不会充坏电池??

网友:
我现在用亚拓RCC-4CX全自动锂电池平衡充电器(新版)。

我现在用亚拓RCC-4CX全自动锂电池平衡充电器(新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