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用什么材料制作坦克底盘比较好

楼主(2006-05-08):
提示:

网友A:
用做防盗门的钢板好了

网友B:
要看你要做多大的了,大比例,我个人认为还是铁板的,上面可以用轻点的材料

网友C:
至少1MM的不锈钢板吧

网友D:
我想还是用有机玻璃做吧~~我做的是8厘的

网友E:
金属板薄了容易变形,太厚重量又大。我已买好4mm铝板,最后还是选用的4mm厚的环氧板,韧性好,挺刮,磕磕碰碰不变形,疤痕修复容易(用环氧树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