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双380电机的VOLVO非比例船的改装

楼主(2006-05-08):
我以前一直是玩油车的
现在有个双380电机的VOLVO非比例船,想改装成比例的,动力还是用电,电子设备有的,关键是要提高速度
哪位有好的方案啊?
如何改比较合适?
怎么改?
当然,费用不能太高,不改无刷的.
谢谢了!

网友:
750白皮猪电机+50A电调+12V电池

网友:
我打算用电锯马达,18V那种,电调用25A飞机单向电调加装3803

楼主:
谢谢楼上的2位

原来的双电机改成单电机?
还有,用12V的电池是不是太重了?
螺旋桨要换什么样的?具体型号?
轴系做什么改动?

网友A:
我称过,马达(750)加14个电池加轴系连船壳重约2000克.
我的轴系是拉杆天线管加4MM车床顶针.
桨是石明德的41半浸

网友:
是需要上750电机

要不双380电机改钕铁棚磁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称过,马达(750)加14个电池加轴系连船壳重约2000克.
我的轴系是拉杆天线管加4MM车床顶针.
桨是石明德的41半浸

请问750电机在哪能买到?

网友:
老颜那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750电机在哪能买到?

网上不清楚.我的750是从直流电锯上拆下来的.

网友C:
泼点冷水!不要改了,高速度只有上无刷但小心翻船。

     我的以前配置是双480电机+50A电调(会出现保护)+10只电池上到25-30,船重1.7公斤左右。现在用铃铛+18A电调+11.1锂电上到20多点,船重1公斤。主要是休闲玩,一组锂电池可连续不停的跑20多分钟,停停跑跑我跑过1小时。

缺点:不稳

最近一次放船,螺旋桨打到一小塑料袋结果把肚皮都露了出来,还好没翻过去,拉着半船水回了。电调因为安装的高没事,电池就进水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泼点冷水!不要改了,高速度只有上无刷但小心翻船。

     我的以前配置是双480电机+50A电调(会出现保护)+10只电池上到25-30,船重1.7公斤左右。现在用铃铛+18A电调+11.1锂电上到20多点,船重1公斤。主要是休 ...

速度是否比没改前快了?

楼主:
有点想改变主意了

船的尺寸是:长75CM,宽:30CM,空重没有称过
上无刷的话,怎么样配置比较合适啊?
无刷和电调的型号?
电池用什么样的?几V?
螺旋桨要换吗?型号?
呵呵,我玩车还可以,船是个菜鸟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速度是否比没改前快了?

我的船收到时电机架子是断的所以没跑就直接改了。一次我玩时碰到一位用两个540电机加3A的电瓶其它的没动,跑的还挺快的,不过第二次出去时就没反映了,估计是烧了接受部分。

网友:
我计划改双550电机的

那个接收机用独立的6V电源供电,很简单嘛
7806不就是搞定了么
现在嫌弃船线形不好

网友:
换电机而不改轴系效率会变低,把轴系延伸出船体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泼点冷水!不要改了,高速度只有上无刷但小心翻船。

     我的以前配置是双480电机+50A电调(会出现保护)+10只电池上到25-30,船重1.7公斤左右。现在用铃铛+18A电调+11.1锂电上到20多点,船重1公斤。主要是休 ...

请问用的是什么电机,配什么浆?电机用2408-21? 还是2409-18? 改普及铃铛感觉比双480好吗?轻了,速度应该会上去吧?

你用那款船壳啊??

我正准备改,想借鉴借鉴

网友:
回楼上,楼主想改的船壳应该为lee胜利号之类的船壳,如果用铃铛或2040无刷动力太细,速度上不去。这个船壳比较大,应该用650或750电机,8.4~12v,浆用石师傅的41半浸浆,我改过用650电机的,9.6V跑得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用的是什么电机,配什么浆?电机用2408-21? 还是2409-18? 改普及铃铛感觉比双480好吗?轻了,速度应该会上去吧?

你用那款船壳啊??

我正准备改,想借鉴借鉴

我是随便装的。2409-18电机11.1锂电,浆和轴是c仔的。速度没双480快。

网友:
打算用原来的设备看这里~!

这船我也有一架 。 该船70CM左右。想你的船能玩得久一点。不改设备的情况下建议这样改:
  1:原配电池练练手可以。想速度持久的话用松下3000的SC电池。论坛里面老颜有卖的。8节9。6V  (继续加电压速度提高不明显但是电池使用时间下降)
  2:用原来的2个380就可以了。但是一定要装上水冷。呵呵。如果你原来的电机没装水冷跑了多次的话。再买2个380吧。因为原装的2个380已经过热退磁了。
  3:该船很难买到对称的一对左右桨。所以只能在原配桨上想办法。仔细观察你原来的桨。它叶子的边缘很厚。而且它的形状还能往前排水-_-!
把砂纸绑在硬木快上面把原来的桨打磨好。

   做完以后你会发现速度上来点了。基本上是35+公里这样。看各人改装而定

网友:
高人

感觉还是需要水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