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问题自问自答(欢迎拍砖)

楼主(2006-05-08):
问:飞到飞机动力明显下降时,所用锂电是否已经过放?
答:没有。当单体锂电电压放至3.7V时,飞机动力开始明显快速下降,此时立即降落,应该不会使锂电电压放至3.0V以下,应该是安全的。
问:为不过冲锂聚,将单体截止充电电压设为4.1V以下是否为佳?
答:否。这样做
电池
会远未充满。
实测数据:
4.20v = 100%
4.03v = 76%
3.86v = 52%
3.83v = 42%
3.79v = 30%
3.70v = 11%
3.6?v = 0%
数据来源:
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 ... 01&postcount=11

网友A:
好贴,支持楼主,只是太少。

网友B:
关键是怎么量?拿什么量才是准确的4。2V?

网友C:
我的办法是,在充电中就不断的检测,只要超过4.15V就下调,控制在4.15V上,当截止的时候,自然也就是4.15V了

网友D(2006-09-24):
很有参考价值啊,收藏收藏

网友E:
飞机动力开始明显快速下降,如不立即降落,绝对过放.如果用DIY的充电器,截止电压,用一般的数字表来设定,也会出现得不偿失的后果,大家一定要注意

网友F:
楼主说的不够准确,其实动力开始“快速”下降时,基本就将过放了,而你还要手忙脚乱准备着陆,等着陆了。。。。自然已经过放了。比较好的挽救方法是立即尽量减小油门,能滑翔的最好,然后不管三七二十一,不撞人不毁机,哪着陆都行。其实摔飞机比摔电池要便宜(固定翼)。
另外,楼上说的万用表问题大家都要注意,一般建议控制在4.15~4.18,这样万用表即使误差较大,也不至于毁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