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高手帮帮忙.....

楼主(2006-05-09):
小弟做了个飞行器..用左右两个外转子马达带动螺旋桨产生升力实现垂直上升....但我加了
陀螺仪
之后模型就不停地左右猛晃...是我陀螺仪装错了吗.....希望各位高手能指点下应该怎么做....以下是我接的图...

网友A:
椭螺接舵机。。。。。。。。。。。。。。。

网友B:
你最好把你的飞机图也发上来,产生物理震动,除了电路还有飞机本身的原因

网友C:
不知道是按什么原理控制的,我觉得这个调整量是滞后的,需要运算后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