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用哪种电机好?

楼主(2006-05-09):
亚拓用哪电机好?

网友A:
用过很多种电机,使用下来还是亚拓的430LF,3550KV的相对比较好些,其他的不是寿命短就是不能维修,但430LF对电池的要求比较高,一般电池很难有好的表现.
450TH对电池的要求低,低速扭力大但容易损坏,而且坏后很难修理,如果前后都用3*8*4的轴承,寿命应该比较长些.如果设计时考虑到维修便利性的话,450TH仍然值得选用.
1X1的电机后轴承居然只用3*6*2.5的轴承,寿命太短根本不能用.

网友:
一个字钱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过很多种电机,使用下来还是亚拓的430LF,3550KV的相对比较好些,其他的不是寿命短就是不能维修,但430LF对电池的要求比较高,一般电池很难有好的表现.
450TH对电池的要求低,低速扭力大但容易损坏,而且坏后很难修理 ...

那么如果430LF的轴承坏了,能不能修或是换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么如果430LF的轴承坏了,能不能修或是换啊?

旧版短轴的可以更换,不过新版的用了罗纹连接外壳,更换比较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旧版短轴的可以更换,不过新版的用了罗纹连接外壳,更换比较麻烦.

怎么区分旧版的和新版的啊?谢谢!

网友:
怎么区分旧版的和新版的啊?谢谢!
新版上下盖银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