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哪位有看到过控制2个相同有刷马达的双输出有刷电调?

楼主(2006-05-09):
1:哪位有看到过控制2个相同有刷马达的双输出有刷电调?
2:想用这样的电调控制2个马达的船或者飞机,电调的2个输出各接一个马达,电调有3个输入,一个接电池,1个连接接收机的副翼或者方向舵信号,一个接接收机的油门。副翼向左搬时,左马达转速减慢,右马达加速,产生差动推力。

3:用V尾混控做过试验了,行不通,先杜绝这个方法。

网友:
看看前两期的航空模型,有介绍的

网友A:
把两个相同电调的电源输入线并接在一起,再用胶把这两个电调粘在一起,就组成楼主要的东西了..........

网友B:
我正在做着呢,单片机AT89C2051+光藕+IRL2305 有100A,双550电机,用在我的大飞机上,下周给你上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两个相同电调的电源输入线并接在一起,再用胶把这两个电调粘在一起,就组成楼主要的东西了..........

-----------------
船左右转弯时,需要2个马达不同速度,你的方法无法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正在做着呢,单片机AT89C2051+光藕+IRL2305 有100A,双550电机,用在我的大飞机上,下周给你上个图


太好了,你自己制造的电调能满足如下需求吗?

1:一个电调控制2个马达的船或者飞机,电调的2个输出各接一个马达,电调有3个输入,一个接电池,1个连接接收机的副翼或者方向舵信号,一个接接收机的油门。

2:副翼向左搬时,左马达转速减慢,右马达加速,产生差动推力,飞机或者船向左转弯。

网友:
单电调双独立电机驱动!

引用 楼主:


太好了,你自己制造的电调能满足如下需求吗?

1:一个电调控制2个马达的船或者飞机,电调的2个输出各接一个马达,电调有3个输入,一个接电池,1个连接接 ...

E-TOP Power ESC 双电机单向智能调速器

应用在船上,700电机吧,反正是比540电机大很多的那种。用12节电池,14.4V。不过电池要耐得住,电调只有微温,电机、电池热得烫手!!!

网友:
最简单的使用方法

LAM 4IN1接受机+用FF6发射控制

网友:
E-TOP Power ESC 双电机单向智能调速器 有的卖吗?

E-TOP Power ESC 双电机单向智能调速器 有的卖吗?

或者电路图也行,^_^

楼主:
可否介绍一下你们的这个特色产品的功能? 谢谢!
E-TOP Power ESC 双电机单向智能调速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否介绍一下你们的这个特色产品的功能? 谢谢!
E-TOP Power ESC 双电机单向智能调速器

A.I.智能电子调速器
强大可靠的保护方式,(发射机使用之中电池没有了电的情况下),没开发射机或超出遥控范围,
在没有连续控制信号的情况下,电调都会处在回中保护状态下,模型自动停止。
防止了因干扰或无控制的情况下而损坏模型。
取消了设定开关,减少了烦人的设定。

A.I. 特性:
1、智能自动起始位设定(自动零点‘中点’设定)
2、前进/刹车/后退 功能(只有/B标志的电调才有刹车功能,FR标志的电调才有后退功能)
3、自动回中保护功能
4、整体散热器(部分产品)良好的散热效果

**注**:如模型在行驶中出现失控的情况下(一般在电量不足的情况),只需把遥控器的电源开关关闭,
再打开又可正常控制。但这时表明电池已不够电了。请用慢速,把模型开回来。

!!!这可不用再表演脱衣秀了!!!

楼主:
用发射机上的副翼控制方式可以控制2个马达的不同转速来实现轮船转弯吗?
这样可以节省舵操作啦

网友:
wzh 你好:
    我的电调已经做好了,性能不错,但不是实现你要的功能,我的两个电机一样的,就是两路双发动机,不用来转向的。但你要的功能也不难,毕竟单片机那么多资源没用呢。还想提醒一下你,就是船这样转向还可以,飞机最好还是用副翼,我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