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遥控问题

楼主(2006-05-09):
我有套22 E 电直,我想用他带的华科尔6通
遥控器
装到固定翼上用,可老是有混控,那位知道怎么把混控关掉?还是我只能在买个接受机?先谢了!!

网友A:
这个控我不知道。但华XX的控最好不要用,爱失控。直机距离近,而固定翼速度快,很可能一下飞出华XX控的有效范围。
华XX最不可靠的就是它的控。

网友A:
买个新的沧狼控,也就158BMR,性能可靠,还要华XX控干什么?作模拟器吧。

楼主:
可沧狼控158BMR的只有发射器,接受器.没有舵机和电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