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虎50V2尾桨叶片不能垂直,请帮我看看装配是否正确。谢 ...
雷虎50V2尾桨叶片不能垂直,请帮我看看装配是否正确。谢谢!

楼主(2006-05-09):
(无正文)

网友A:
这样都能装出来?奇怪,螃蟹爪没问题吧

网友B: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没有另外一边的角度啊?如果是,可能连杆太长了,调整一下就好了!

楼主:
对着说明书又看了几遍,应该没装反。两个叶片都不能到0度,只能到70度左右。

楼主:
估计是连杆长了,请问连杆怎么调整。这是在网上找的图,他的连杆长度正确吗?

楼主:
我又检查了一遍,连杆的长度调不了。请高手指点。滑杆不可能到图上的这个距离。谁能发个正确的图片让我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C:
好像是L摇臂装反了。

网友A:
看上面的图,确实是臂装反了

网友D:
L臂装反了!掉转方向.

网友D:
L臂装反了!掉转方向.顺时针转,球头对孔.

楼主:
怪我没说明清楚,这张图是网上下载用来对比的。我已经知道他的错误了。现在我发一张我的图,请大家给我参考一下。我觉得是连杆太长了,图中红线圈出的地方。

楼主:
我再次和说明书对照了一遍,因该没有安装错误。而且连杆也没安错,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比图1的这个距离长这么多。

网友E:
应该是铜套没有打到底。所以造成移动空间太小,角度出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