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是3810,请问倒飞时要不要设置陀螺仪感度GYRO SENS

楼主(2006-05-09):
请问倒飞时要不要设置
陀螺仪
感度GYRO SENS,一般如何设置!
我在G3
模拟器
上不打开GYRO SENS,则无法进行倒飞!

网友A:
飞3D模式的时候正飞和倒飞不是同一个感度吗?难道还能单独设置?

楼主:
在我的3810中,如果将GYRO SENS置于INH(即禁止状态),则无法倒飞!不知各位是如何设置?

网友A:
能正飞不能倒飞?是模拟器上的问题吧

网友B:
3810里GYRO SENS里可以设置两段不同的感度,可以根据不同的IDLE,选用不用感度!如果设置GYRO SENS,陀螺仪感度接头应该接到AUX2。
倒飞只要大桨-10,0,10,油门100%,50%,100%(详细不多说了)就应该没有问题!
模拟器里不可以倒飞可能是你的设置出了问题!

楼主:
我的意思是如果各位不打开GYRO SENS设置是不是就不能倒飞!因为把GYRO SENS设置为INH后进行倒飞高度掉得很快.
我的3810在 GYRO SENS设置成手动或自动后在G3中可以倒飞,不过不能做到原地从正飞转到倒飞,动作比较难看!不知是不是参数设置的问题?

网友B:
在真飞机上,GYRO SENS跟倒飞一点关系都没有!
如果你只是问模拟器上的问题,你可以到电脑上检查一下设置,可能电脑里面默认的通道跟你的AUX2混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