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求教

楼主(2006-05-09):
我是新手 线全接好了 怎么拨油门 马达不动啊 音乐好几种我也不明白 哪个大大教教我 另外我的控是 ff6exhp 关于上面的设置 有什么标准吗 就是各项的设置一般设成什么 谁教教我啊
请师傅吃饭 就是我这儿没模友 都玩车的 无锡宜兴! 哎

网友A:
千万别装大桨!千万别装大桨!千万别装大桨!

网友B:
先把电机的三根电线随便拔掉两根,自己研究不怕,一定注意安全!!!

网友C:
应该是油门反了.

网友D:
油门反了,PPM,PCM.

网友E:
你把你摇控的油门通道设置反向就可以了!但请你在做这个设定前先把大桨卸掉并注意安全!

网友F:
把马达装上去前先连的接收机上调试好就没这个问题了,现在恐怕还是先把大桨拆了放心点。这个主要还是开机油门在高位,电调安全保护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