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一架KT3D机的制作过程,详图

楼主(2006-05-09):
KT机4大件
铰链的处理:先在舵面的一面贴上一层透明胶
另一面先划一道,注意这里不能划断,留下反面的那层膜,这样就不会有间隙了
做一道45度的斜面,斜面做在固定的那一面,不能做在
活动
的舵面上,以免安装舵角的时候干涉,先在边上切一道,浅一点,这样顺着这道切出的斜面比较直
切出斜面,并用透明胶加固(别要小看透明胶这薄薄的一层,足够结实了)
方向舵和副翼也同样处理
3D机要有45度以上的舵量哦
然后组装成型,用热溶胶就可以了,干得快,就是有点重,注意用胶量就可以了,宁少勿多,少了可以加,多了减起来可就麻烦了
舵角的安装,这里用的油机的塑料舵角,有点重,有条件还是用kt机专用的舵角,注意看这里舵脚安装的部位,如果舵面的斜面切在活动面上,安装的时候会通过斜面,影响舵角安装。
一大堆附件,这架飞机的副翼角度不适合安装一个
舵机
,所以得4个舵机
电机
安装坐的处理:卡位边上贴上一层轻木片,这样可以抵抗较大的碰撞
安装电机防火板
安装好以后的样子,总重300来克的机子,还是改用铃铛算了,足够玩了,呵呵!注意铃铛的轴最好弄短点,不然容易弯哦
副翼舵机的安装,直接用热溶胶粘在机翼表面上,注意安装各个舵面舵机的时候最好把发射机接受机打开,使各个舵面以及舵机的摇臂处于最佳位置,在开机的状态下直接把舵机粘上。这样可以避免以后调整。
接收机和升降舵机,方向舵机的安装,也是直接用热溶胶。
舵面连杆可以用鱼杆第二节,头上用棉线缠一个Z型连接头固定,在棉线上点上502定型
电池
和电调的安装,电池用橡皮筋,电调用热溶胶直接粘上就行
机翼用鱼杆加强
由于机身较长,机身侧面贴上一层薄的轻木片加强
完工,起落架就省了,有起降的场地就飞油机了,嘿嘿,马上试试
一个字,爽,基本不用微调了,一半油门可以吊机到最后,哈哈,我的目标是通过后面那道走廊,然后经过左边的门飞到阳台出去
配置:
17A电调,gws舵机4个,gws6通,飞飞乐7.412C1300mah锂聚,1047桨,最后是铃铛盖,起飞重量310克,重了
本主题由 论坛老模友 于 2023-12-8 10:48 审核通过

网友A:
做的很不错..
机翼炭管要502粘上去就可以
靠近舵角的地方的铰链一定要换2面纤维胶带铰链或者尼龙合页的那种 否则不出半月 单层透明胶,和KT皮,会脱开的,这样就有虚位.

网友A:
对了舵面连杆 不用这么粗的杆啊 ,用再小的杆也可以加2个圆珠笔芯限位 可以继续减轻

楼主:
谢谢呆呆,最近在按你的指点苦练横滚眼镜蛇,一架飞机的寿命基本少于一个礼拜,出不了半月就换新的了

楼主:
我在渔具店里找到的最细的竿子第一节是实心的,反而比我用的这个第二节要重,你说的细杆是哪种啊???

网友A:
哈,练蛇滚的朋友又多了一个,好啊.同练...
有一种玻璃纤维的,很细,1元一根 我在很多地方的鱼店都见有卖.其实再细的炭杆也有啊 就是贵,取其末梢部分,一样很轻的.

网友B:
呵呵..非常的详细啊..

网友C:
 半月就得做一架,楼主都成做3D机飞机的计件工了~ 顶!!

网友D:
谢谢楼主。我想要一图纸,可以吗?
yangquan566@yahoo.com.cn
...谢谢!!!

网友E:
好帖!看了之后很有收获。

网友F:
一个字,强
强啊

网友D:
大哥给以图纸吧!我diy..
yangquan566@yahoo.com.cn
谢谢??

网友G:
好,现在才知道 kt机不用翼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