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连炸三机,都是失控!

楼主(2006-05-09):
5.1长假最后一次飞行连炸三架!郁闷!

今天下午我带三架飞机来到场地,第一架自己改装的CAP--232板机顺利起飞,耍了几十圈,一切正常,正准备降落时突然失控!一切操控都不起作用!眼看着他冲进一个大沙石坑,机身炸成两段!还好发动机及设备没坏。
第二架塞斯娜182滑跑中就失控了,眼睁睁看着它吼叫着,跳了几跳就一头撞上碎石堆!
看来是发射机出了问题!捡查发射机电池,晶体,天线均无毛病!纳闷!生气!怪了!
一气之下又拿出翔天25练习机!继续飞!正常飞了半箱多油,又失去控制!收不了油!拐不了弯!当时是中油门二三十米高,正好从我的头顶越过离我而去!我低头看4VF电源指示正常!但遥那个杆都没反应!还好那飞机被侧风一吹,机翼略有些倾斜,飞了一个很大半径的弧线,转向顺风飞行并高度在逐渐降低最后变成了一个小黑点消失了!
我急忙驱车向飞机消失的方向追去!追了近千米到一片小树林附近!据我根据飞机的飞行状态判断它不会越过树林的,我艰难的寻找了近两个小时,终于在一片乱石滩发现了坠机现场机翼从中部断开!起落架被撕掉机头被粉碎发动机被向前抛出好几米!消音器接口处碎了被摔掉,接收机被摔散,电池也被摔出来,丢在一旁!用表一量5.2伏正常!
此事故真让我纳闷!
没带像机!烦!

楼主:
发射管附近的线路板发黄,开机时发射管较烫,怀疑此管性能变差,用频谱仪查看发射频谱良好并无异常!请教有经验的,4VF的发射管工作时温度有多高,是否易烧坏?

网友:
有频谱仪可以拿来好的发射机来,对比测测辐射功率,不是就知了

有频谱仪可以拿来好的发射机来,对比测测辐射功率,不是就知了

网友:
4VF的发射管工作时的温度是比较高的,用手触摸感觉烫手,我加了个散热片.

网友A:
工作一段时间后再测,看工作状态漂变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作一段时间后再测,看工作状态漂变了没有。

昨天和今天我连测两个上午每次两个多小时!没任何变化!看来不是发射机的事!
要是接收机的事,就有点费解了,难道说三个接收机都有问题吗?
会是干扰吗?如被干扰飞机还会按原来的状态飞吗?
我的现象是,最先发现油门不可控了!马上摇其他的杆就均失灵了!
第一架是油门收到最小后再想推大时失控,高度也低也就是十米(所以损失最小);第二架是起飞加速时,虽油门最大但飞机速度还不大!浆高速打在沙石碓上搅起一团烟雾,好像爆炸了一样!(损失也不太大)第三架就惨了,它正在二三十米高平飞,中油门通场时失控!没发现它的姿态有明显的改变就...就...就飞走了!当时我的那个心哪!..洼凉洼凉的!不知会出什麽事情!也就是十来秒钟,脑子里闪过无数镜头,机毁人亡?!撞上路上的气车?!方风筝的少年?!草地上面对面席地而坐谈情说爱的......,那一刻我真后悔玩上这破玩意儿!!!好容易找到坠机现场!我高兴得直拍手!总算平安的摔碎了!!!
这一幕会使我终生难忘!!!

网友:
应该是发射机的问题,因为三个一等事故都是从油门开始,发射机不单是高频部分,还有控制部分。

网友B:
有人故意玩你吧!看你起飞就进行干扰。
下次带个搜频仪,把他抓出来砍了!

网友:
下回装个自暴装置,一旦失控立刻自毁,免得撞到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人故意玩你吧!看你起飞就进行干扰。
下次带个搜频仪,把他抓出来砍了!

你说这事我也怀疑过!扫频议我有!就是麻烦!只能证实是否有干扰!难以确认干扰源!

楼主:
我还剩两架能飞的飞机,CAP--232--40,和AT--6--40,但在没找到失控原因之前是没法飞的!今天准备带上仪器去场地查找是否有干扰!

楼主:
请大家出主意怎样确定失控的真正原因?!!!

网友:
好惨啊,同情一下楼主

网友A:
与油门有关,这就费解了。难道与三通道相连的某个器件(电容?电阻?)软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油门有关,这就费解了。难道与三通道相连的某个器件(电容?电阻?)软短路?

不光是油门,而是四个通道全部失去控制,就好像接收机掉电了一样!

网友:
4VF发射管温度特高,所以4VF发射管旁的电路板都会变色.这是正常情况.
我的也是加了一个散热片,面积较大.

网友:
愿楼主早日找到问题源

网友C:
楼主看看飞行场地附近有没有电台或军事基地等设施。三架飞机分别飞了多长时间失控的?是不是那些部门发现有发射信号,大功率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看看飞行场地附近有没有电台或军事基地等设施。三架飞机分别飞了多长时间失控的?是不是那些部门发现有发射信号,大功率干扰。

你说的也是我最怀疑的,这次事故之前在这个场地就有几次失控的经历,《为我的赛斯娜默哀》《莫明奇妙的炸机》《阳光刺眼--炸了》《我的25练习机背判了我》都是在这场地的惊险的几幕,而在其它场地只有一次忘了拉出发射机天线而失控一次。
但这场地空旷视野开阔真舍不得放弃!我准备修复一架以淘汰的25练习机做为实验机,再继续试着找到真正原因,飞行同时打开仪器监视看失控时是否有干扰!
   感谢大家的关心!

网友:
关注事态发展。。。。。。

网友D:
估计有人干扰的可能性大阿,不然为啥上天了才失控

网友E(2006-06-10):
楼主你好:失控的问题搞定了吗?我也有类似的情况,主要150M左右飞机飞底(10M以下)就油门失控,高空没问题,有两个接受机改天同时拉下距离试试。

网友B:
我好像明白了,信号由树木反射,干涉后形成信号死区。我今天也失控了,我们那个草坪上有个“黑三角”,只要飞进去稳挂。

网友B:
用2G的设备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