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36飞机偏飞?

楼主(2006-05-09):
我的36飞机今天刚到,我还不会飞,请教大家为什么起飞它就向一个方向偏呢?我应该怎么调节?我的是6通的.谢谢大家.

网友:
有微调的  要么就是风的影响

网友:
起飞时就是会偏,我的也是不好控制。请高手指点

网友:
这是地面效应!

网友A:
直升机不是那么想象的那样能直上直下的。这是最难控制的一种模型飞机。要不停的打舵去控制机子平衡。哈哈。

网友:
慢慢摸索啊~~~~

真的是这样............多看看帖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升机不是那么想象的那样能直上直下的。这是最难控制的一种模型飞机。要不停的打舵去控制机子平衡。哈哈。

网友:
是不是一起飞就向左偏?这是正常的,由地面效应引起。
决不能用微调!具体办法如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如果对各位有帮助,别忘记顶一下,如果能给加分,真是太谢谢了。

祝各位飞行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