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请教船体防水怎么搞

楼主(2006-05-09):
我的船后部漏水比较严重,估计就是拉舵杆的连接部分和上螺丝的地方,有什么好方法补漏吗?

网友A:
很简单的,我的方法是利用橡胶受压后的膨胀性来堵漏,小号的螺栓上套一节比安装孔稍长的气门心(单车的),螺栓两头一受压,中间就会将膨胀了。大号螺栓我就用油管来代替气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