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发飞机电调问题

楼主(2006-05-09):
单发飞机玩多了想做架双发的像真机玩,手头有翼龙用的50A的电调,能用一个电调带两个380电机吗?

网友:
应该可以吧,但是电调安全电流一定要大于2个电机的最大电流

网友:
如果是无刷就不行,一定要一个电调带一个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发飞机玩多了想做架双发的像真机玩,手头有翼龙用的50A的电调,能用一个电调带两个380电机吗?


有刷电机用一个电调控制没有问题,我的华科尔波音747象真机就是双马达的(华迈50A电调+2个380马达+7X3螺旋桨+1600mah 10C 8。4V)。380马达+ 8。4V+7X3的电流不会超过10A。

无刷电机必须用2个无刷电调控制,我做过试验的。2个辉盛18A无刷电调分别控制2个2410-8+7X6,工作正常。 1个好盈28A电调+2个2410-12+7X3,差点把马达烧掉。

网友A:
下星期我有单向电调成品或套件供应其输出驱动部分可设定双电机独立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星期我有单向电调成品或套件供应其输出驱动部分可设定双电机独立驱动!

好东东! 产品有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