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最近对船很感兴趣,请教一下,船为什么要万向节?

楼主(2006-05-09):
最近对船很感兴趣,请教一下,船为什么要万向节?
离合器的作用能理解,万向节怎么也想不通。

网友A:
应该是减少误差吧,如果直接接的话要很精确才可以不至于产生摩擦,如果有万向节就不有一样了,不用那么的精确,剩下的就让它去搞顶了,或者就是在空间不允许的情况下的方法,这是我的理解~~~

网友B:
万向节可以在一定的角度内改变动力的传输方向。当轴系固定后(均以硬轴为例,软轴除外),角度就不能动了。没有万向节时,安装动力的时候,动力的输出轴中心线就要与轴系的中心线精确的重合。这样动力的安装就变的很被动,为了轴线的重合动力部分会高高的翘起,甚至可能超出船盖很多。有了万向节,轴系和动力的安装角度就变得比较随意了,局限也少了。可以观察一下大卡车底部的传动轴,它的传动角度是很大的。

网友C:
在有万向节的基础上也要尽量保证电机轴与桨轴的中心线的同心度,最好不差得太多

网友C:
差得太多的话动力损失、振动、噪音等负面影响也会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