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熄火降落到底是什么

楼主(2006-05-09):
所谓熄火降落到底是什么

楼主:
都没有人知道么?

网友:
就是在空中熄火. 主桨由于惯性还继续转. 飞机下降, 这时候打负螺距, 由于空气阻力, 主桨继续转(同一方向). 快到地面时, 打回正螺距, 实现软着陆.

网友:
这要求机机有单向轴承

网友A:
楼主的名字不是叫“炸机狂”吗?用不着熄火降落了,直接炸下来就行啦。哈哈。

网友:
要求主桨靠惯性和负螺距下降转动时还能带动尾桨旋转,这样才能有效的控制飞机,才能完熄火降落。

网友:
为何需要负罗距?

网友:
为了保持大桨有一定的转速。

网友B:
熄火后飞机本身就会下降, 如果再加上负罗距岂不是更加速降落, 这样不是很危险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熄火后飞机本身就会下降, 如果再加上负罗距岂不是更加速降落, 这样不是很危险吗?

负螺距是为了使螺旋桨转数不降低,机子离地一定高度后负螺距转为正螺距,这时机子有上升的力量作为反冲,减小损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名字不是叫“炸机狂”吗?用不着熄火降落了,直接炸下来就行啦。哈哈。

讽刺我啊~~

楼主:
听你们 讲了点 有点了解了  是不是 在空中关掉油门  靠螺旋桨还在旋转 的惯性 把浆距调为 负的  看准时机 调回 正的  这样是不是 有点危险?  迫降急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你们 讲了点 有点了解了  是不是 在空中关掉油门  靠螺旋桨还在旋转 的惯性 把浆距调为 负的  看准时机 调回 正的  这样是不是 有点危险?  迫降急用的?

3D表演标准的降落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