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买了一个220V电机如何调整转向

楼主(2006-05-10):
小弟买了一个220V
电机
如何调整转向
如图这样是顺时针转,现在想让它逆时针转,该如何改造?一接3就不动了,颜色代表线本身的颜色。

网友A:
220V电机如何调整转向
是多大功率的.拍几个图片上来.特是接线柱部分,一般只要副绕组对换一下就OK了,不明白用QQ连系:QQ370836194

网友B:
两根黄线对调一下就行

网友C:
把四个线头全都打开,用万用表量一下,应该有两个线圈,把电容原接的那个线圈直接接电源,另一个接电容。

楼主:
谢谢大家!
功率120W/2800转。我的电机拆开看没有电容的。四根线经过排列组合都无法反转,我今天反过来用了。风叶反装在轴上攻牙。

网友D:
又是一个高手:)

网友E:
不带电容的两相电机?

网友F:
我也不明白,不带电容的两相电机不必要引出四根线的。要不是带离心启动开关的?

楼主:
我也不明白,不带电容的两相电机不必要引出四根线的。要不是带离心启动开关的?
我看实这个 离心启动开关,启停都会喀塔一声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