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2。5毫升的油动机相当于多少规格的无刷电机?

楼主(2006-05-10):
请问2。5毫升的油动机相当于多少规格的无刷
电机
?
有功率对照表吗?

网友A:
相当在0.3-0.7匹马力。但有一点,无刷的转速较低,可用大一点的螺旋桨,效力相对高一些,相对可取小一点。我们一架1.3米翼展的F3A,配用的功率在400w,飞起来不亚于油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