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赐教:FTB的6EXHP的标准PCM接受机能安置在黑鹰上使用 ...
请赐教:FTB的6EXHP的标准PCM接受机能安置在黑鹰上使用吗?谢谢

楼主(2006-05-10):
有一黑鹰,需要配遥控,FTB的6EXHP有两个版本,它的标准版(带3001
舵机
的)的PCM标准六通接受机能顺利安装在黑鹰上使用吗?是否黑鹰一定要配电直版的微型PCM六通接受机?
谢谢指教。

网友A:
可以的我就是用的标准版的。没有问题的。

楼主:
楼上的朋友:请问安装的位置放得下吗?

网友B:
放得下,116、136、149都放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