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调的PWM调制方式

楼主(2006-05-10):
PWM调制方式
对于两相导通星形三相六状态无刷直流电动机,在一个周期内,每个功率开关器件导通120度电角度,每隔60度有两个开关器件切换。
因此,PWM调制方式可以有以下五种:
(1) on_pwm型:在120度导通区间内,各开关管前60度恒通、后60度采用PWM调制,
   如图1一43所示。

(2) pwm_on型:在120度导通区间内,各开关管前60度采用PW M调制、后60度恒通,
   如图1一44所示。

(3) H_pwm-L_on型:在各自的120度导通区间内,上桥臂功率开关通过PWM调制、下 桥臂开关管恒通,.
   如图1一42所示。

(4) H_on-L_pwmM;在各自的120度导通区间内,上桥臂功率开关恒通、下桥臂功率开  关通过PWM调制,
   如图1一45所示。

(5) H_pwm-L_pwm型:上下桥臂各管皆为pwm调制方式,
   如图1 -46所示

   方式(1)、(2)、(3)、(4)又称为半桥调制方式,即在任意一个60度区间,只有上桥臂或下桥臂开关进行斩波调制。其中,方式(1)、(2)为双管调制方式,即在调制过程中上桥臂或下桥臂的功率开关都参与斩波调制。方式(3)、(4)又称为单管调制方式,即在调制过程中只有上桥臂或下桥臂的功率开关参与斩波调制。方式(5)又称为全桥调制方式,即在任意一个60度区间内,上、下桥臂的功率开关同时进行斩波调制,在全桥调制方式中,功率开关的动态功耗是半桥调制方式中的两倍。与半桥调制方式相比,全桥调制方式降低了系统效率,给散热带来困难。因此,考虑到功率开关的动态功耗,在PWM调制方式上应选择半桥调制方式同时,在半桥调制方式中,双管调制方式不增加功率开关的动态损耗,并解决了由单管调制所造成的功率开关散热不均,提高了系统的可靠性。因此,在PWM调制方式中应采用半桥调制中的双管调制方式。
    当系统采用pwm_on型调制方式时,换相过程中的转矩脉动最小。但采用这种PWM调制方式时,用式(1 -57)给出的反电动势过零检测方程不能正确检测开路相的反电动势过零点,即这种无位置传感器控制技术不宜采用pwm_on的调制方式。
    为了保证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在无位置传感器无刷直流电机控制系统中应选择on_pwm型调制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管半桥调制方式(方式(3)、(4)),会不会也出现反不能正确检测开路相的反电动势过零点的现象呢?


不会的.
凤皇电调就是采用方式4在启动低速阶段进行调制的,当达到一定转速后采用亦变频调速,我用双踪示波器测过从静止到全速时的名阶段波形的变化.

网友B:
请问楼上,像那种只有霍尔输入和三相输出直接至电机的芯片(比如光驱电机控制芯片)可否用于控制开关管,从而提高驱动电压和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上,像那种只有霍尔输入和三相输出直接至电机的芯片(比如光驱电机控制芯片)可否用于控制开关管,从而提高驱动电压和电流。


不能,光驱芯片内己经包括了控制和逆变两部分。前一段时间我在论坛中贴过一款芯片,是不带逆变部分的,你可查找一下。我的电脑出问题,电机驱动芯片的资料全丢了。

网友(2007-05-05):
高手能不能指点一下什么是PWM信号啊。怎么产生的。我的意思是说怎么从PPM转换成PWM信号的。有电路图吗。

网友:
PPM信号单个通道的长度, 即该通道对应的pwm信号的正脉宽, 周期即整个PPM信号周期(约20ms).

网友C:
还是不太懂。PPM我知道。周期约20MS。在这个周期内有各个通道的脉冲。但是接收机出来的是分开的。每个通道就只有脉冲了。怎么样把这个信号变成PWM呢。pwm我看LZ的图好象是频率更高的脉冲吧。也就是每个通道的PPM信号和PWM有什么联系

网友:
我正需要呢?谢谢楼主!!!

网友:
请教LZ:
        无感无刷因为要检测反电动势,所以只能采用22导通方式,而有感无刷就不受此限制.理论上有感无刷因能获得更高的功率重量比而更加适合用来制作模型飞机的动力.但是现实中为什么没有看到呢?仅仅是因为连线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不太懂。PPM我知道。周期约20MS。在这个周期内有各个通道的脉冲。但是接收机出来的是分开的。每个通道就只有脉冲了。怎么样把这个信号变成PWM呢。pwm我看LZ的图好象是频率更高的脉冲吧。也就是每个通道的PP ...

用单个通道的脉冲宽度变化来调制PWM发生器,也就是说PWM波是连续的周期性方波,需要单独用电路产生,这个周期性方波的占空比是可调的,然后就可以用接收机的通道输出脉宽信号经过适当的变换来控制PWM占空比,从而控制电机速度了。如果是无刷的还要相应的调整频率。

网友(2007-09-06):
我也拆了个光驱,把里面的无刷驱动打开看到的和老贴里的型号完全的不一样
我的是东芝的ta8493af
我查了一下他的引脚说明
但是只有英语的,本人才疏学浅没有办法
请大虾帮忙翻译一下引脚功能
小的万分感谢!   图:

网友:
楼上这个芯片在航模上没用处,IC内部已经集成了末级功率驱动,但电流太小;
    你可以查找另外的无刷芯片,有不带末级驱动的;应用例子很多,只要加一级PWM转换就可以用在模型有感无刷驱动上;有些调速驱动的控制采用电位控制,转换要麻烦一点,大多数都有一个对末级驱动前缓冲电路的ON/OFF引脚,这个引脚接上PWM信号就可以调速了,要实现动态相位角自适应也容易多了。。
    有感无刷电机结构比无感无刷结构要复杂,必须加上相位霍耳;但电路板就要简单的多,单片机也可以腾出时间来做其他事情,比如:大电流或短路堵转保护,定速控制,电池检测等等;
    而无感无刷电路就惨了,头一件必须作的大事就是相位判断,第二件是PWM转换,要再去做其他事情,单片机本身忙得不得了,就算是采用时钟频率高的单片机,也一样存在这个问题,而且成本要高多了;程序算法也很复杂;导致的问题多多;
    俺自己是非常推崇有感无刷,启动方便,调速也容易,加上单片机要实现的功能也多,对各种无刷电机的兼容性也好,唯独麻烦的就是要增加硬件;
    不是说俺不想用无感无刷,俺非常想,但前年到去年春节,工具箱里那一堆废电池废电机和无刷电调,早就够买两三套大九了;换成改装的有感无刷,呵呵,这大半年还没烧过电机,倒是炸机撞烂了五六个电机,电池充电废了几组,省下的银子也够买几十箱528喝够了。。

网友(2007-10-30):
顶上来

引用 网友A:
kmwjs你所说的:凤皇电调就是采用方式4在启动低速阶段进行调制的,当达到一定转速后采用亦变频调速
当他倒到一定转速后除了控制频率随反电势检测的转动速度改变以外,控制波形是方波或者还是方式4的半桥调制?

十分想知道答案。

网友D(2007-11-30):
好貼好貼

网友A:
kmwjs你所说的:凤皇电调就是采用方式4在启动低速阶段进行调制的,当达到一定转速后采用亦变频调速
当他倒到一定转速后除了控制频率随反电势检测的转动速度改变以外,控制波形是方波或者还是方式4的半桥调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