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神大鸟的装配及首飞感想

楼主(2006-05-10):
一、关于装配:

配件较多,但是能用上的不多
优点:
1、机翼对接固定很方便
2、翼龙舵机架不错
3、机身坚固
4、机翼不错,结构也坚固,不过,蒙一层透明胶布也是必需的,增加的30g重量对大鸟来说简直没影响

缺点:下面的缺点将成为安装者的恶梦
1、机舱的开口锋利无比/其他朋友拿到手后,记得第一件事是把开口位削圆滑一点,因为机舱开口很小,舱内空间又很扁,我是被割了差不多半小时后才做这个工作的
2、机身空间很大,但是却非常扁平,手伸进去以后,完全没有回旋的空间,只有手指头能动动,尤其是电机位,又深又窄,装电机的时候如果没有镊子,很难安装
3、碳杆没有穿孔,如果没有电钻,尾翼没法安装/有2条长螺丝需要过碳杆,说是油漆覆盖了,但是没有发现,自己用小点钻穿了2个
4、尾翼的拉杆是个废物/据说是为了避免和埃特的专利冲突,我的建议是那个摇臂不要装了,把装摇臂的座套紧在杆上,用作反拉的皮筋挂点还不错,直接在碳杆中部穿一个孔,鱼线从孔上穿出,直接连接尾翼舵角,省去复杂无谓的拉杆
5、翼台比较窄,机翼的固定需要用很强力的皮筋,炸鸡坠地后,皮筋不断很容易损坏机翼
6、机身太短,上无刷配重是个非常大的问题,我用3500ma的电池/180g,位置在最靠前的位置还是要加配重,平白增加无谓的重量
7、接收机的固定架需要自己DIY一个,可以用IC卡剪一个放在舵机架上面

楼主:
二、关于首飞:飞行场地:广州华师体育系体育场,早8点半,飞行5分钟,2次炸鸡,第2次舵机扫齿,败兴而归
1、7060半沙地滑跑10米就能起飞,轮子很小,不过硬沙地也能应付,不错,不过后轮的设计比较差,很容易掉落
2、看上次关于大鸟的贴,汕头的StXXXXX11老师/不记得名字了,呵呵/建议重心位置在40%位置,结果飞行中一直都是猛抬头,需要压杆,成为炸鸡的主要原因/舵面安装是没有问题的
3、无动力滑翔性能很好
4、第一次炸鸡:抬头失速,起飞没多久还没适应,尤其没注意重心靠后,15米高掉下,起落架弯了,其他没事
5、第二次炸鸡:起飞,带着压杆飞了5分钟,炸鸡前因为飞得离教学楼太近了,右转弯副翼打得太大,下沉速度过快,开全动力想救起来,结果全速坠地,电池受损弯曲,舵机扫齿一个,机翼有少少折,没大事,回家……

改进计划:
电池改用6个18650,组了2组,2并3串,4000ma,3C放电也能到12A了,刚好把垃圾也用上,电池重280g,刚好把重心控在30%位置

楼主:
三、其他:
1、电机的安装座融化了,昨天晚上测试电池,2408+7060,2/3油门3分钟,竟然把安装座融化了
2、原定7号晚上首飞的,可惜出门前发现控出现问题/微调开关的排线断了/还好没出去飞

网友:
好文章,看了有收获!

网友:
改用 18650 后,飞了吗?

期待上图

网友A:
晕!启迪妹子!我的风神机翼上和机身上怎么没有彩贴?他们的都有啊?不公平哦!

楼主:
改18650还没飞,电机的底座烧化了,我怀疑是电机有问题,还没去飞

这里人多,顺道请教的问题:

普及版的2408工作温度有多高?风神大鸟的安装座都化了

上GWS7060桨,2/3油门3分钟,安装座都热得化开了,全油门咳嗽,因为买来一直丢那里,51因为没电机装大鸟装上去飞了5分钟,还好飞行的时候有几段是无动力滑翔的,要不空中融化就好玩了,各位的2408会热到这种程度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改18650还没飞,电机的底座烧化了,我怀疑是电机有问题,还没去飞

这里人多,顺道请教的问题:

普及版的2408工作温度有多高?风神大鸟的安装座都化了

上GWS7060桨,2/3油门3分钟, ...

2408-21两里电下,推力320克,电流9A,尚可使用,三里电情况下,推力虽然增加,但输入功率大大超过电机负荷,发热量很大,不是好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2408-21两里电下,推力320克,电流9A,尚可使用,三里电情况下,推力虽然增加,但输入功率大大超过电机负荷,发热量很大,不是好的选择。

这个是7060的数据吗?我看很多人都是7060/8043上3cell的,1047/9047上2cell,应该不会因为超负的原因把?

我看其他几位模友这个配置也没到底座融化的地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启迪妹子!我的风神机翼上和机身上怎么没有彩贴?他们的都有啊?不公平哦!

不好意思!以前的都没有帖纸,现在有的时候有也有的时候没有。我帮你留一份等下次买东西时一起给你。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是7060的数据吗?我看很多人都是7060/8043上3cell的,1047/9047上2cell,应该不会因为超负的原因把?

我看其他几位模友这个配置也没到底座融化的地步…

我的蚊子用的 7060  3cell,负载不重,飞一趟下来基本不热,至少不烫手,底座融化的温度至少要90、100度了吧?

网友:
大桨要么就是上减速,要么就是外转子,你的 480 电机,自然问题多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蚊子用的 7060  3cell,负载不重,飞一趟下来基本不热,至少不烫手,底座融化的温度至少要90、100度了吧?

那应该是我的电机有问题了,估计咳嗽也是电机原因,我还以为电池放电不行呢,估计是非常大的电流,我整个电池也是达到60度以上的温度了/用手感觉的,而用2040飞35#,1/2油门就能悬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7060的数据吗?我看很多人都是7060/8043上3cell的,1047/9047上2cell,应该不会因为超负的原因把?

我看其他几位模友这个配置也没到底座融化的地步…

这电机最佳效率配置:
1、2里电+8040
2、3里电+7035 or 7032

可以参考: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13687&fpage=1&highlight=

网友D:
对于没什么安装角的凹凸型机翼来说40%应该说是合理的范围,但不是保守的范围,所以一般来说首次试飞宁更前些,对于这架机主要是怕顺风低头失速,所以提议40%,好象说有要无动力手掷平滑个二三十米再起飞的呀,带抬头倾向飞还飞了几分钟,你真厉害啊,这个我可没想到,对不起害到你了
检查一下,尾翼台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于没什么安装角的凹凸型机翼来说40%应该说是合理的范围,但不是保守的范围,所以一般来说首次试飞宁更前些,对于这

stccs111老师这次复制过来的没有错了吧,哈哈

晚上回去检查一下尾翼,看是不是有你说的这种情况,不过你说7X6上3cell,2408能这麽高温度吗?
我看你好像也是上7存桨阿

网友D:
引用 楼主:

stccs111老师这次复制过来的没有错了吧,哈哈

晚上回去检查一下尾翼,看是不是有你说的这种情况,不过你说7X6上3cell,2408能这麽高温度吗?
我看你好像也是上7存桨阿

三串锂电2408-21驱7060几乎成了翼龙改无刷的默认配置了,还没发现这种情况,建议检查无刷电机的三根引线是否有虚焊,每根引线都是数芯绝缘漆包线并的,是否虚焊了?
可别叫老师,受不起!别再害到你就行了

网友:
我很少用镍氢,这回改大鸟不用锂电就是贪那种凯恩的AA镍氢8-9串重量正好又便宜耐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串锂电2408-21驱7060几乎成了翼龙改无刷的默认配置了,还没发现这种情况,建议检查无刷电机的三根引线是否有虚焊,每根引线都是数芯绝缘漆包线并的,是否虚焊了?
可别叫老师,受不起!别再害到你就行了

呵呵,损失不算太大,就1个舵机扫齿了,可以当配件用吧,电池重新掰好了,好像问题不是很大,这麽重的电池也只有大鸟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