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修复!

楼主(2006-05-10):
感谢QQ455878割爱起落架,玻纤大桨,还有原装的二手排气管!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谢QQ455878割爱起落架,玻纤大桨,还有原装的二手排气管!

刚刚把完全修复后的图传到炸机区去了!重来

因为把电池也炸了,只能换组新的装上去,可惜电压不够,今天还不能试飞了!
现在是正在充电中了。
还好设备没问题,只是掉了2个舵机的摇臂,把螺距的那个换个位置,把俯仰的换到副翼(副翼的断了一边)上,估计飞的时候都不用调试,直接就能上了吧。
这次基本上把机身部分都检查了,发现了很多磨损的地方,估计这机寿命也快到了。拆发动机的时候发现一个大问题,固定油针的一个螺丝和固定塑料油门摇臂的螺丝都有点松了,这个要是出问题,恐怕早晚又要修了!
再次感谢QQ455878!希望你刚定的那架飓风50能飞得爽!永不炸机!

楼主:
忘了说了,那根装副翼的平衡杆是第二次敲直了再用的,买不到新的也实在没办法了,初看看没什么大问题,仔细看看和张飞的丈八蛇矛有的一比了!副翼片也是从三个旧的里面挑了两个只擦破点皮的用上了(有一个是炸裂了)。很多旋在塑料件上的螺丝都有点吃不住力的感觉了!该换大点的螺丝,或者点上点胶水了,不说了,等明天飞了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