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pidII的舵机是什么的阿,又是控的问题,舵机坏了一个。。。。。

楼主(2006-05-10):
如今悬停可以了,就飞得高一点远一点,可是控过了15米就no控了。。。。。。直接掉下来。。。。。。尾桨断,舵机坏了一个。。。。。

网友:
楼主情检查你的天线是否按照说明安装的

楼主:
? 接收天线?盘在尾杆上了

网友:
一定要按照说明书上面把天线完全展开才行。

楼主:
。。。。全展开有半米多了。。。。放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