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求求你们

楼主(2006-05-10):
请教6EXHP第5通道有否于其他通道混控功能
请教6EXHP第5通道有否于其他通道混控功能(第6通道除外)

网友A:
一般的6通遥控器的5通道是辅助通道,用于401陀螺仪的辅助感度。普通的陀螺仪用4通道,而401就需要一个辅助感度通道,接在5通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