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神蜓#37 怎样?

楼主(2006-05-10):
准备买小神蜓#37 ,自己没玩过直升机,本地也好象没人玩,大家给个参考,另外,听说华**的电子设备不太好,是不是真的,我看过那个说明,说是已经改进了,不知有没人用过,也请推荐一个6通的带CCPM的控,不要太贵,多谢了!!!

网友:
我对这台电直进行了仔细研究,以下描述供你参考:
1.电子设备全部改了,包括发射机和接收机,都是全新的规格,和以前的不同。发射机是新版的6通道,接收机是小体积规格。目前暂没发现控制失灵的情况,让我们拭目以待。
2.旋翼头更强壮,可靠性和精度要比35#、36#好,不是一个档次的。35、36是Zoom Pro 3D的头,而37#用的是E-SKY的HONEYBEE COOL/KING的头(此机还没有在国内推出)。做工是非常精细的,如果不告诉你它是国产货,可能你会把它当进口的。
4.皮带传动是仿的亚拓的,双层齿轮结构,支持熄火降落。
5.尾桨变距精度非常高,令人满意!采用双爪设计,不过这一尾桨结构已经被在06年新出的36号机上了。
6.机架很轻,看起来很有骨感,但绝对坚固,它的那些“细长”骨架后面都经补强设计。
7.发射机上有3D模式开关,分普通飞行模式和3D飞行模式,在3D飞行模式下,能完成所有3D动作,不过你的飞行技术也要跟得上才行,呵呵!

缺点:
原配机是有刷动力系统,动力较弱,但作一般飞行没问题,换无刷后绝对战无不胜!

结论:
绝对打败35#和36#

网友A:
还有一点,它用的陀螺仪是G006 AVCS锁尾陀螺仪,相当于Futaba GY240陀螺仪。GY240的价格是7xxRMB!

楼主:
太谢谢了,才半小时就有这么多参考了,谢谢alexrate (Alex)!!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点,它用的陀螺仪是G006 AVCS锁尾陀螺仪,相当于Futaba GY240陀螺仪。GY240的价格是7xxRMB!

WK的G006有这么厉害?! 哈哈,幸好我没听卖的人说把它换掉...
我感觉37#除了机身和舵机安装方式外,其他的都和60#的一个样,那是不是说60#也很稳呢?

网友:
60#也是不错的机

网友:
GY240的性能肯定要比G006好

网友:
郁闷哦,

我的G006陀螺仪锁不了尾..卖了

网友:
是不是有点偏航?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后来把它的AVCS关了,尾就锁得很好了

网友:
我的37#用的就是原装的006,用锁尾模式飞的。很稳。没出现有偏航现象。

网友:
37#绝对是个经典的机子,但是电子设备实在是不敢相信,至于说陀螺能和240功能相当实在是无法相信。呵呵。我开始也是信心十足的相信华XX的电子设备。但用到最后实在是让人失望。

网友:
如果华xx的电子设备不行,那如何改进啦,能选择其他的吗?

网友:
空机可以考虑......

网友B:
cxminger用的电子设备遇到哪些问题了?

网友:
平衡翼在上面的哦!据说这种结构是竞技专用的是不是呀?

网友:
电子设备不考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xminger用的电子设备遇到哪些问题了?

关键时刻跳舵,还有时常短时间失控。机子买回来的时候发射机就是坏的,陀螺也有问题(会死机)。另外的小问题就不说了。这些问题就已经是很致命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键时刻跳舵,还有时常短时间失控。机子买回来的时候发射机就是坏的,陀螺也有问题(会死机)。另外的小问题就不说了。这些问题就已经是很致命的啦。

天了,新的就是坏的,是小神蜓#37吗,正准备出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键时刻跳舵,还有时常短时间失控。机子买回来的时候发射机就是坏的,陀螺也有问题(会死机)。另外的小问题就不说了。这些问题就已经是很致命的啦。

跳舵,遥控失控,陀螺失控,舵机回中不好,6g尾舵机不够力, 这些是我遇到过的问题..

网友(2006-11-24):
千万不要买

我就买了 后果呵呵 自己知道

网友D:
任何东西都没有完美的啦。
LZ要充分发挥辩证方法看代问题。呵呵。
JJ的基本结构设计要是比较精良的话就可以下手啦。总归这个价格的JJ没的十全十美的啊。
要不就上个更高点档次的了。
祝你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任何东西都没有完美的啦。
LZ要充分发挥辩证方法看代问题。呵呵。
JJ的基本结构设计要是比较精良的话就可以下手啦。总归这个价格的JJ没的十全十美的啊。
要不就上个更高点档次的了。
祝你成功!!!〕

五体投地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