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级发动机最大能飞起多重的练习机啊?

楼主(2006-05-10):
飞机是类似小金星那种的,总重应控制在多少啊(带上发动机和设备)
   我不做动作,只要能平飞就可以,最大能多重啊,(翼展在1米左右,机长80左右吧,

网友:
21级排汽量在3.5cc左右,翼展1.4米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机是类似小金星那种的,总重应控制在多少啊(带上发动机和设备)
   我不做动作,只要能平飞就可以,最大能多重啊,(翼展在1米左右,机长80左右吧,

1。5KG~~~~~~~~~~~~~~~~~~

楼主:
知道了,谢谢!!!!!!!!!!
还有21级发动机能产生的最大拉力是多少 啊

网友:
如果平飞 7-8斤

网友:
21级发动机,1.5KG的拉力是有可能达到的,按30%的推重比算,可以飞得起5KG左右的飞机,不过地面起飞基本没指望,如果冀截荷稍大,降落也会很考验技术

楼主:
能飞起这么重的飞机啊!那好了,那就不用过多考虑重量了

网友:
~~~

引用 楼主:
能飞起这么重的飞机啊!那好了,那就不用过多考虑重量了

飞到天上你就知道痛苦了~~~~~~~~~~~发动机惨叫着~象要死了一样~~~~然后飞机晃悠晃悠的~~~~~最好重量控制在2KG左右~~~~~~~~相对来说已经很重了~~~~~~~

网友:
21级拉力是1.2KG左右!

楼主:
飞机基本可以控制在2kg以下,心里有数了,谢谢各位

网友:
可以飞60级以内的了,不过你的发动机肯定都是全油门状态,风大点,状态不对就失速

你老人家,当民航客机啊?0。3 的推重比。。。。。。

楼主:
有玩民航客机那种模型的吗,我没看见过,

网友:
有啊,协和都有人做出来飞过

网友:
1米的翼展重了不行1.5Kg以下!翼展要是大些就还可重一点!

楼主:
那我就把翼展在加大一些,阔到1200MM差不多了吧,按照小金星的尺寸应该可以吧

网友:
那也不要增加太多的重量!我看得出你是要自己做飞机,想往结实了做,这样往往超重!巨难飞!你要是新手再结实也没用!越结实,越重就摔得越惨!

楼主:
重一点不是能抗风吗,没关系的,摔了就摔了,发动机是旧的,摔坏了也不心疼,主要是练手,练熟练了再买好的发动机和飞机。呵呵

网友:
(重一点不是能抗风吗,没关系的,摔了就摔了,发动机是旧的,摔坏了也不心疼,主要是练手,练熟练了再买好的发动机和飞机。呵呵 )
想法有点危险,安全第一啊!!!最好找人带一带!!!

网友:
重了是抗风,不过那也应该和比例有关系啊才行啊。
1.2M做到2KG以上,飞起来就和一块铁没什么区别,一失去动力马上就下来,根本没有任何滑翔能力,反而增加心理压力
再说飞机一量做重了,飞起来就和子弹没多少区别了,新手飞着不害怕才是怪事
再有,降落本来就是新手的最大难关,超重的飞机降落难度远不是新手能承受的,可以说,超重的飞机在新人手里降落,100%炸机的命,最好的结果是大修起落架和腹板

网友:
1300g以内才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