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吱吱尖叫怎么回事?

楼主(2006-05-10):
拆过两次,装上之后今天试了一下,没一会就尖叫了.我猜测是润滑问题,就加了点润滑油,之后情况好一点,可是过了一会,又还是尖叫了,声音很大,电机发热.
这是怎么回事.毛病出在哪里,怎么修好?

网友:
哦也不知道,呵呵....

网友A:
轴承旷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

都不是。我也不知道怎么了。

网友:
电刷有问题

连电机一起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刷还是有刷的?

有刷的。

网友C:
磁钢跟转子碰上了.

网友D:
可能拆卸和装配有问题,轴承可能不同心了,电机是否发热比过去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磁钢跟转子碰上了.

没碰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拆卸和装配有问题,轴承可能不同心了,电机是否发热比过去快?

发热,尖叫的时候转速慢.这个电机是有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热,尖叫的时候转速慢.这个电机是有刷的。

尖叫的声音象什么?能形容一下吗?高速时噪声应该和原来不一样吧。我还是认为是你拆装时变化了原机械尺寸,导致噪声。如果有稳压源,请看看空载电流,应该不大的。或者用示波器看电流波形,除了反向电动势产生的反向尖蜂,不应有其他波形。

网友:
加油就好的话,多半是轴承

网友:
电机
轴承缺油

网友E:
我的也是,加电时按住电机轴不让它转就会发出支支声,跑车时不及正常的一半,后来放在水里磨合就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也是,加电时按住电机轴不让它转就会发出支支声,跑车时不及正常的一半,后来放在水里磨合就没有了!

放水里?短路了怎么办?

网友:
小时侯试过把四驱车马达放到水里运转,之后不久就出现尖叫的现象。尖叫是发生在低转速时,加大电压转速提高后就基本不会了。

网友E:
放心,不会有事的,我的每个新电机都会放水里磨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放心,不会有事的,我的每个新电机都会放水里磨合

我说的是有刷的电机.你也一样试过在水里磨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放心,不会有事的,我的每个新电机都会放水里磨合

那转子还不生锈??

网友:
我的就是有刷的,无刷的需要磨合吗?转子只要拿出来运行一下,离心力和电机温度就会把水搞走

网友:
这种叫声是由于铁芯松动造成的,在高频电流下铁芯不紧就会发出叫声,就象交流变压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