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37#和60#那个好???

楼主(2006-05-10):
37#和60#那个好???那个好???

网友:
好象60更好一点哦

轻多了,结构也简单些

楼主:
这么好啊

期待着................

网友A:
我倒认为37号好。1。塑料机架有弹性,更换舵机时即使尺寸差一点也能装上;金属就不行了,而且率机后塑料断了还能粘,金属弯了还要掰正,精度会变不说,还有可能会卡坏舵机,所以目前很少有金属直升机,油直一般也用炭纤或塑料。2。金属有电磁屏蔽作用,距离远了容易失控。3。37号的十字盘都改用了金属球头,60号还是塑料的。4。37号的主轴比60号长,主浆不容易打尾管。有个买60号的朋友就说尾管经常被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倒认为37号好。1。塑料机架有弹性,更换舵机时即使尺寸差一点也能装上;金属就不行了,而且率机后塑料断了还能粘,金属弯了还要掰正,精度会变不说,还有可能会卡坏舵机,所以目前很少有金属直升机,油直一般也 ...

回复我的使用经验: 1.金属机架装的舵机大小必须合适,金属机架也容易弯.  2.金属有电磁屏蔽作用没察觉出来,反正我把装天线的那根塑料管接得长长的.  3.60#的十字盘的确是塑料的,不过新机机还没出现什么问题.  4.我认为是主翼没有拧紧才导致启动时打到尾管的. 另外我察觉到60#的主旋翼较低使得起飞时地面效应较强.

补充: 1.60#金属机架放电池的地方不够高,使电池稍微厚一点的就插不进去,只能用橡皮筋绑在外面. 2.60#尾舵机需要两级机构才把动力传给尾旋翼变矩,我嫌表现不够确实,把尾舵机直接绑在了尾管末端.  3.一个飞36#的朋友飞过我的60#后说,60#比36#稳...

楼下的能介绍一下37#的使用经验么?

网友:
37#和60#关注中。看了两机的说明书,60#遥控器是7通道,37#遥控器是6通道。但没发现多出来的1个通道干啥用了。请高手帮忙看看。
另外单层主齿轮和双层主齿轮有什么差别?(37#双层,60#单层)

网友:
我飞过 60#
飞起来 港自觉很飘

网友B:
37#是定型产品,60#是新机型在设计上肯定还有更多改动........不过看起来还是60#好点........60#也属于双层齿轮

网友:
什么都不懂~~~

网友:
37#是个很不错的机子。朋友说的。偶也没有见过哈。

楼主:
晕咯..........我想要台啊?
37#好,还是60#好,初学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7#是定型产品,60#是新机型在设计上肯定还有更多改动........不过看起来还是60#好点........60#也属于双层齿轮

那是不是意味着得多准备点米来为今后升级#60 ?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是不是意味着得多准备点米来为今后升级#60 ?

60#的改动也就是机身尺寸和结构的调整,原来的主体能用,升级不升及也无所谓了....

网友:
37#有空鸡卖吗?

网友:
这里有厂家的人吗?给份测试报告啊

网友(2006-11-01):
华XX的好像没有空机。

网友:
千元以下的套机的话还是从36、37号中选吧。空机买CS 688  。

网友:
听说60号不错!看自己的要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