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上路,大家多多指教

楼主(2006-05-10):
3*56hb
尾舵用什么好呢?配401

网友:
一般飞行用HS56就已经足够了.GWS的PICO+F BB也可以,但寿命不是太理想,但胜在够轻.
高阶的选择是FUTABA S9650数字舵机,效果如何我没有用过,不好发表意见,还是请用过的高手指导一下.
但个人觉得它的体重会令电池的负担增加,有得必有失.

网友:
尾舵我就在用9235,也不错,就是重点,但航线、3D都没问题。 就是翻滚半径大点。

楼主:
楼上,是9253吧?

网友:
我用9254。确实翻滚半径大

网友A:
翻滚半径和舵机重量没有直接关系...

网友:
既然已经有3个56了,就不差那一个9650啦,直接配9650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翻滚半径和舵机重量没有直接关系...

当然有关系,离心力所至,当然在接近顶点时收油门是可以减小转弯半径的.
装货的车和空车在同样速度下转弯半径有很大的区别.一定是重车的转弯半径大,用在飞机上也一样,这没有什么疑问.
既然是初学就没有必要用顶级配置,摔坏了心疼.
中档就可以了,等技术成熟了买9650也不迟,现在KO有出11g的数码舵机,但好象401无法初始化程序.估计日后会出更多的小型数码舵机.S9650实在太重了.

网友:
有点搞笑,不知道增加的这17克重量会造成多大的半径影响,在天上你能看得出来吗???还是那句话:操纵手法最重要!

况且现在使用的电池大多170克 180克,很多情况下头会比较重,压个9650在后面恰好能把重心调好...

网友:
我想在尾舵上装个3001

我想在尾舵上装个3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