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

楼主(2006-05-11):
各位朋友,我是第一次接触油直,我的50V2机子带FF9买来放在家里摆设都一个多月了,期间就是练习
模拟器
,真的机机就是上不了天,还交过900多摔机费,都是同一个问题就是在起飞离地瞬间机机打转厉害,不能锁尾,我用的是GY401带9253,有哪位朋友告诉我有什么解决的办法,是
遥控器
的问题还是尾舵的问题,是不是可以详细的指导我该调那里,在这里先谢谢了,郁闷中!!!!!!!!

网友A:
是不是没插第五频道,
是不是没插第五频道,要不就是陀罗反了..

网友B:
原帖由
文略
于 2006-5-11 10:04 发表
是不是没插第五频道,要不就是陀罗反了..
我也怀疑是这两个原因!

网友B:
打开电源,在飞机没发动的时候,试着左右摆摆尾巴,看看尾舵工作的方向是不是正确,还有幅度够不够!

楼主:
尾舵我正舵反舵都试过了还是一样,尾舵应该没有装反,左右转度查不多,不过GY401的红灯是一闪一闪,上面的小开关是不是要调一下的,我的2个小开关左边是在(ON)位置,右边的没有动在(NOR),DELAY在50位置,LIWIT在100的位置不知道对不对的,遥控器上面有什么可以调的吗,对了还有什么第5频道没打开是什么意思,是在遥控器上面开的还是在哪里打开的,麻烦再告诉一下可以吗,谢了

楼主:
是的是的,GY401没调,方向反了

楼主:
问题解决了,谢谢了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