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几个新手问题

楼主(2006-05-11):
请问发动机在怠速的时候主螺旋桨是不是旋转的?我的是天子30机OS37发动机,在怠速的时候螺旋桨旋转得比较猛如果再打小一点油门就熄火了,大家的机机是不是都是这样的,另外在地上的时候我发觉机子在中等速度的时候震动得很厉害在平地上会跳的,低速跟高速就不会,大家都是否这样,如果有问题请教问题出在哪里??谢谢了

楼主:
晕!!!没人知道吗??

网友:
烂离合

烂离合....................................

网友:
1。怠速调得太高了,离合不分离!!!
2。大桨上得太紧了,低速甩不开。

楼主:
如果怠速再低就死火了,是不是怠速的时候主螺旋桨是不转的才是正常??另外怎么能确定主轴,离合跟发动机在同一直线上??

网友A:
天子的好像就是由这个问题,我的当时也是这样的。你把发动机卸下来,轴朝上放在桌上,眼睛与轴同高,找个参考点后转动离合器摔块就能看出轴同不同心,然后在甩块下垫点东西调整一下就好了。

网友:
离合器没装正,震动是浆角不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子的好像就是由这个问题,我的当时也是这样的。你把发动机卸下来,轴朝上放在桌上,眼睛与轴同高,找个参考点后转动离合器摔块就能看出轴同不同心,然后在甩块下垫点东西调整一下就好了。

有点不明白能否上个图解了解一下,谢谢了

楼主:
问题解决了~突然发现主轴的轴承位置有点松动,把机身的螺丝全部打螺丝胶扭紧就解决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