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热熔胶是这样用的!

楼主(2006-05-11):
热熔胶的优点:
1 清洁无异味;
2 用途广泛粘接牢固,可以用来直接粘接设备(事后容易清除);
3 胶层的厚度可以控制得很薄(这个是有技巧的!^O^);
4 价格便宜(一根不超过一元钱);
5 比较容易找到(随便找个电子原件商店就能搞到)。

  下面就本人的使用经验来针对第3点说一下,关键是电熔枪不能长时间地插电!不然会发生胶液横流的惨象,会严重浪费胶棒!并且会导致枪口过热,在粘KT板的时候会熔掉KT板,会使你的KT机机变成"刀疤脸"哦!
  那么插电多长时间断开较好呢?用手轻触枪口胶能拉丝即可断电了.这个时候胶液的流动性不强,一般不扳枪机是不会涌出来的,而且枪口的温度不会太高,你可以放心大胆地靠近KT板涂胶了.至于出多少胶完全在于自己掌握,用一下就有数了,控制得好打出来的胶膜不会比乳胶的厚的.

热熔胶的缺点:
  就是只适合在开放性的部位涂胶,像舱身机的内部涂胶不行,因为枪身实在太大了.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还请高手们指教!
  好了,以上就是我的小小心得,希望能为像我一样才接触热熔胶的新手解惑。

网友A:
嘿嘿,我用的是85元一把的可调恒温枪,通电多久都没问题。
胶条是5毛钱一根。(南宁市的价)

网友:
热熔胶既方便又快捷,着实不错

网友:
重庆5毛:)~~~

网友B:
~~~~~~

引用 网友A:
嘿嘿,我用的是85元一把的可调恒温枪,通电多久都没问题。
胶条是5毛钱一根。(南宁市的价)

便宜的枪一般是多少钱?????????????????????????///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便宜的枪一般是多少钱?????????????????????????///

2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嘿嘿,我用的是85元一把的可调恒温枪,通电多久都没问题。
胶条是5毛钱一根。(南宁市的价)

请问你总是调在多少度的恒温上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20左右!

10元一把  成都城隍庙买的 20瓦的小枪 通电再久都不的融化KT板 安逸的很

楼主:
怪不得我的能熔掉KT板!

引用 网友C:

10元一把  成都城隍庙买的 20瓦的小枪 通电再久都不的融化KT板 安逸的很

我的是三十五元一把的100W大枪,真是多花钱还办坏事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总是调在多少度的恒温上用?

180或190,胶条不同,温度不同,主要是看用的是否顺手!

网友:
我的是50W的25元,感觉通电久了胶温过高会熔KT板,便还是将就着用吧

网友:
60W的~~ 通电时间长了也要融KT板,只有时不时的断开电~~~ 这样才行~~

网友:
我的热融枪10元一把,热融胶1元3根...便宜!

网友:
这热容枪一般在什么地方买啊

网友:
5块钱一把。我实在是找不到品质好的了。长时间通电后熔胶不停地流出。温度过高。我用2块钱一个的台灯调光板为胶枪供电,可以随意控制温度。

网友D:
便宜的用久了,正打算添一把燃气热胶枪,价格在380-450之间

网友:
在不可调的胶枪上装一个可调电阻(电位器),是否可以呀?

网友:
楼上,要闯大祸的,千万不要。

网友:
我的胶是去朋友厂里拿的.........去年搬了半箱回来........用了不少..........刚才真的去数了一下.....

竟然还有116支

网友:
引用 网友D:
便宜的用久了,正打算添一把燃气热胶枪,价格在380-450之间

我自己把220V的胶枪改成外场使用的12V直流胶枪了,哈哈,方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