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水机的返回装置

楼主(2006-05-11):
水机的返回装置到底是什么,要怎么安装?

网友A:
我是用一小电机一根软轴(自行车闸钢拉线和一小段弹簧当连轴器),电源就用接收机的电池组,开关是用一个微动开关,固定再油门舵机旁,油门摇杆拉到底和油门微调也拉到底他就转,水舵和方向舵联动,同时接收机舵机也都在工作。

网友B(2006-08-06):
这也算是一门技术,高手当然可以直接开发动机滑行过来,这方面的练习方法:在浮筒的四个角上安装四个带有万向轴的小轮子,再把它放在平滑的地面上,这样就可以模拟水机的水面状态进行练习了。但要注意:水舵在陆地上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