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拉/推力线的问题

楼主(2006-05-11):
拉进式的机机通常都有个下拉加右拉,这个有什么用?是用来平衡螺旋桨的反扭距的吗?角度怎么确定呢?推进式的拉力线该如何调整呢?

楼主:
我顶!放了几天了,竟然没人解惑!

网友:
下拉是用来配平高低速下的俯仰平衡,右拉是克服反扭距

网友:
用来平衡螺旋桨的反扭距的,角度是凭经验定的。不用太当真,先装个2度左右,不够再加。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的解释!继续寻求答案!我顶!

网友:
我来回答角度的确定,下拉角度的确定,油门中位,升降舵配平后猛推油门,如飞机抬头则下拉不够,否则反之,右拉同样,懒的打字,一想就懂

网友:
右拉角度过大会怎么样?出现什么现象?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与右拉不足相反。

网友:
正好没事做,来做做这个作业:>
1、下拉角的作用:
  (1)一般有下拉角之后,发动机的拉力线的延长线在模型的重心之上,发动机的拉力产生低头力矩。
  (2)若模型在中等油门时能保持平飞,当加大油门后,拉力加大,模型运动速度加快也导致升力加大。如果没有下拉或下拉太小,则会导致抬头力矩>低头力矩,若想模型仍保持原有姿态,则需要推杆。
  (3)理想的下拉角大小是:改变油门的大小(不动升降舵),模型前进只有速度的变化而没有俯仰变化,这样便于操纵。
这儿有张图,可看看:

2、右拉角的作用:
  (1)一般有右拉角之后,发动机的拉力线的延长线在模型重心的左边,发动机的拉力线产生使模型向右转的力矩。
  (2)中油门时若能平飞,加大油门后,由于螺旋桨产生的反扭力矩加大,有使模型左滚转(从后向前看)的趋势,同时由于左翼的迎角下降导到其升力下降,若无发动机的右拉或右拉角太小,模型就会左滚转和左转,若要保持姿态就要打右副翼和方向舵。
  (3)用右拉角来平衡其横向力矩平衡,应该与机翼的上反角还有一些关系的。大型的F3A模型一般是没有右拉或右拉极小的,它们都是无上反角或小上反角的JJ。
  (4)这部分内容比较复杂,好象与螺旋桨的进动也有一些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