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说说数字舵机和模拟舵机的区别!!!!!

楼主(2006-05-11):
哪位知道尾舵的数字
舵机
和模拟舵机除了速度还差在哪些地方?速度对飞3d很重要吗??

网友A:
最大的区别是对陀螺仪的响应速度和响应精度完全是两个层次的
数字舵机的响应速度非常快,而模拟舵机很缓慢。
所以数字舵机一般用在陀螺仪上比较有显著的效果。

网友B:
搜论坛,以前有帖子做过介绍

网友C:
401在电直上配什么数字舵机?h56不是数字舵机吧

楼主:
做好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D%D7%D6%B6%E6%BB%FA

楼主: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D%D7%D6%B6%E6%BB%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