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9X和CCPM的一定要进阿。。。

楼主(2006-05-11):
9x原来用在传统十字盘,现在用在ccpm盘上,
控上面的设置要做什么改动?
还有
舵机
的接法是怎样接??
xiexie

网友A:
我也不会 先学一下 等我用的时候 就不用问了 呵呵

网友B:
开机前先按住左边最上面的按钮进入到系统菜单,然后找到十字盘类型一项!
把他改成第三个类型,120度的那种!就可以了,然后会在开机后的调整菜单里面
多了一个swash mix项,就是专门对于ccpm的!

楼主:
那个我找到,已经改好了。我本想问的是舵及连接
舵机连接也弄好了,是2-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