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烈要求高手们谈谈是如何调试陀螺仪的.

楼主(2006-05-12):
由于换了尾桨, 重新调了调陀螺仪, 却怎么也找不到原来很爽的那个点了. 原来尾巴基本不漂, 现在会在空中慢慢自己向左打转.
把感度提高, 会摆尾,
感度降下来, 漂,
用微调先给一先舵量还是向左漂,

原来"调好"的,也是自己瞎蒙的. 根本不知道如何调.
现在要好好请教了!

网友A:
我用401,中立点调好了,什么都不用管,锁的死死的,240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401,中立点调好了,什么都不用管,锁的死死的,240也一样。

调中立点是什么意思啊?
如何调中立点?

网友B:
当尾桨的攻角设定值,刚好抵销停悬时,大桨的反转扭矩的点,那就是中立点了。
如果找好这一点,此时陀螺仪要让尾巴CW或CCW,它的位置增益都是线性且相等的,锁尾就很稳了。
但是注意此时舵机的摆臂与拉杆是呈现垂直喔,而且设置时,401要在传统模式下设置才可以,最后快速来回扳动遥控器上的切换开关三次即可

网友:
拿一些简单的只有一个调节旋钮的陀螺仪(CupidII4合一)条的是什么参数?

网友:
如果是普通的,看到尾巴来回摆动,就把感度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尾桨的攻角设定值,刚好抵销停悬时,大桨的反转扭矩的点,那就是中立点了。
如果找好这一点,此时陀螺仪要让尾巴CW或CCW,它的位置增益都是线性且相等的,锁尾就很稳了。
但是注意此时舵机的摆臂与拉杆是呈现 ...

舵机摆臂与拉杆在中立点呈现垂直很重要吗???

网友B:
尽可能弄成直角,这是因为正误差或负误差时,舵机受命令转动的角度虽是固定的,但拉杆与摆臂如不成直角,”舵机角度变化-尾桨攻角变化”这两者的关系不会那么线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尽可能弄成直角,这是因为正误差或负误差时,舵机受命令转动的角度虽是固定的,但拉杆与摆臂如不成直角,”舵机角度变化-尾桨攻角变化”这两者的关系不会那么线性

理论上讲, 即使不线性, 陀螺应该自动反馈把尾巴拉回到原位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论上讲, 即使不线性, 陀螺应该自动反馈把尾巴拉回到原位啊.

嗯…….确实是这样,我们来琢磨看看
我感觉是:
如果调成垂直,舵机无论CW或CCW转任意角度,拉杆都会前后推动”摆臂半径x角度正弦”
这样,在相同的舵机转角下,该拉杆前进或后退的数值变化是最大的,且使攻角变大或变小的增益也约略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