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外转子无刷电机磁极数与线圈槽数关系的相关理论?

楼主(2006-05-12):
谁有外转子无刷
电机
磁极数与线圈槽数关系的相关理论?

网友A:
假设槽数是m,磁极数是n。当m为偶数时,n一般可为m-2,m+2。当m为奇数时,n一般可为m-1,m+1,m-3,m+3。理论我就不清楚了,但规律好像是这样,至少目前市面上的电调是按此规律设计的。请高高手来补充指正!

楼主:
与减少转矩脉动有关吗?

楼主:
知道在那里找相关理论了,可惜没数码相机排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