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那位大侠知道;那种薄片的铰链是什么材料.

楼主(2006-05-12):
请问有那位大侠知道;那种的薄片铰链是什么材料.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的.(身边的材料来代替)

网友A:
上个图看看啦!
只说薄片,谁知道你说什么啊?

网友B:
修理电动机的带聚脂薄膜的绝缘纸

网友C:
用在kt机上面的话,你说的薄片铰链粘接起来是个问题。建议用透明胶带或者纤维胶带。快速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