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nasonic单放机上是什么电机?

楼主(2006-05-12):
请问这个单放机是用的什么电机?它的线圈是印在板子上面的,而且不是分布在360度上的,
有六个线圈,大概只布在270度左右!我给它强制加三相六拍二二导通方式的电压,它也转啊,就是反电动势没有一个过度过程,整个波形是一个阶梯状的!  有四个引线,好像是Y形联结的(看不清走线,太小了,只能凭阻值来猜!)。

楼主:
怎么都不来说两面两句啊!

楼主:
自己还是来顶一次!

网友A:
我拆过一个,是无刷的,有些光驱上也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拆过一个,是无刷的,有些光驱上也是这样的!

没见过,想不出来到底是什么结构。能给个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