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一下,沧浪的四通控怎么样啊。用过的进来说说。想买来飞翼龙。

楼主(2006-05-12):
听说油门只有一半可以用,是真的吗?
听说稳定性较差,是真的吗?
4vf控好像只贵了100元啊

网友:
没有用过,不过好象还没有听说有什么反映!兄弟要买就买个4VF 4YF了,一收一发也就450左右了,全新的.飞固定翼基本够了.

网友:
我用苍狼的控挺好的,油门是有点问题

楼主:
4vf有35M的吗?
另外,能不能具体说说油门的问题啊 什么问题

网友:
沧狼的一发一收含晶体一百多,4VF一发一收不含晶体看过的最低价是450,应该是差三倍吧
油门的问题应该是指,油门杆过半后动力才开始输出,不过如果先把油门微调推到头的话,则约三分之一杆量处开始启动,我觉得影响不大

网友:
35M是日本航模的法定频段,4VF应该也有,我就有过一个35M的4YF,不过不是中国的法定频段,所以行货是不会有的,便宜的那些一般就是水货,所以35M不是不可能找到的吧,而且很可能是MADE IN TAIWAN,据说质量比较好。

楼主:
沧浪控+收 178   收 48   所以控 130
4vf 控+收       受300       控 251 (雷达)

控也就两倍,主要是4vf受太贵了 而且据说很沉
另问,4vf有35M的吗? 450全套的价格在哪里看的?

网友:
沧浪控 + 收 + 晶 = 178   收 48 晶 30  所以控 100

网友:
我买的沧浪接收,很好用。

网友:
我的4通控,收,发,晶=150元(带混控功能)

楼主:
启迪这个控如何阿,谁用过没?

网友A:
沧狼控原来收发晶一套才158,现在的178加了混控。158的我一直在用,没有什么不好。4VF?我根本不考虑。因为:入门和一般玩玩,沧狼158绝对够了,一点不比进口的差(自己去看一下进口入门级控的电路就知道了,我不想多说),如果要玩高级的,FF9或9X2。至于4VF,不上不下,只能158级的性能却卖6XX。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沧狼控原来收发晶一套才158,现在的178加了混控。158的我一直在用,没有什么不好。4VF?我根本不考虑。因为:入门和一般玩玩,沧狼158绝对够了,一点不比进口的差(自己去看一下进口入门级控的电路就知道了,我不 ...

网友B:
这个遥控“stccs111”上将 很清楚性能。问他吧!

网友C:
是好用啊,不过应该不只问我一个吧,北京帮不也在用吗!

网友:
沧  的控还不错  我一直在用的没有以外过,另外楼上的有说沧的控的忧闷要过半电机才转那个是电调的事,你换个其他的电调就没有那种反映的,不必如用无刷或起他的有刷电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沧狼控原来收发晶一套才158,现在的178加了混控。158的我一直在用,没有什么不好。4VF?我根本不考虑。因为:入门和一般玩玩,沧狼158绝对够了,一点不比进口的差(自己去看一下进口入门级控的电路就知道了,我不 ...

说的真好啊,我用过翼龙的3通,飞过大概有50个起落,没有no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遥控“stccs111”上将 很清楚性能。问他吧!

晕了 启迪说的是启迪的控还是沧浪的控?

网友:
我也想学习固定翼 手上就一ESKY的LAMA控 不知道如果启迪和沧狼的控飞怎么样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晕了 启迪说的是启迪的控还是沧浪的控?

都不错,发射机性能和质量都差不多,接收机启迪的更可靠些但重一些,稳定性好,沧狼的很轻小但没有自锁等,稳定可靠性没有启迪那种好,不过它与FUTABA通用,前提是你有35M的FUTABA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好用啊,不过应该不只问我一个吧,北京帮不也在用吗!

哈....此控没在北京,已经流到成都了,一个处哥,飞启迪翼龙,正在安装,月底飞....

网友:
他的控不错,就是配的电调太差了,我用车用电调就没有1/3的问题了

网友:
我用沧狼的158的控还不错  我一直用 油门和电调有关系 我用辉胜的电调就出现油门1/3才启动 有刷的就好些 启迪的东西也可以 25的舵机现在一直用  我比较讨厌日本 所以从来不买它们的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