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船和玻璃钢船--玩具船改进交流

楼主(2006-05-12):
最近喜欢玩船,研究改装作业的,发现很多玩具船很漂亮,但是船比较玻璃钢的船而言还是重了,以700~800毫米的船而言,双380电机比较普遍,如果想提高船的速度,需要将工作电压由7.2V抬高到12V,前提是接收机的芯片供电需要用三端稳压器IC改一下,本人有教训烧了一个。
    380电机提高电压后会过热 对磁体会产生退磁的,因此有需要加水冷解决。但是这样的动作不如上650电机或者750电机。
    700~800mm的船上550电机的话,我感觉最好通过2:1的减速齿轮驱动大一些的螺旋桨来提高速度。直接上大浆怕是不配。
    无刷成本高了,初学者不宜。
    改装玩具船是玩船的第一步,其中VOLVO船的上壳和下壳可以通过螺丝分开,很方便改动 恒龙的快艇反而不是很好改,因为上下部分都是胶水粘接的。
    至于电调,建议找高手做耐压20V的,电流有80A足够。转速既然和伏特有直接关系,提高转速用高电压方式是最直接的吧

网友:
如果有商家提供改装套件的话,那很多初学者就省事多了,还少走弯路,商家也可做生意!

楼主:
是啊,好多商家都很懒看不起这个生意

晚上我拆卸一条VOLVO看看
业余条件下 做电机座都很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晚上我拆卸一条VOLVO看看
业余条件下 做电机座都很麻烦

就是!一般的爱好者没时间或设备加工零件!想体现模型的乐趣还要搞到头疼,(高手和设备齐的除外)没个爱好者的情况不一,如果有改装套件多好啊!

楼主:
我改船后详细写一个心得吧

有的老模友看不起我们这些新兵呢,
电调我不想上了,直接舵机驱动开关算了或者搞个机械的三个定位挡,能够倒车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是新手,思路和以上略有大同。用舵机控制前进后退,不要电调了。电调又贵又容易坏。

楼主:
欢迎欢迎

我感觉电调也是太贵,如果是休闲玩玩 大面积水域用开关通断方式足够使用
改装船本身也有重量断电后滑不了多远的,不行的话找个2手的可控硅来弄也是可以的吧

网友:
电调不贵呀,单向电调可用25A空模电调改,在原来的3803功率管上再并联两只3803,稳定功率也有75A,价钱不过四十来块,你买个舵机加大功率开关也不只这个价,而且重量比电调沉的多,电调还可以线性调速.

楼主:
用40A的可空硅不行么

看到电调很少用可控硅的

网友A:
我也是新手,我用玩具VOVOL改装了几次
初次配置
把双桨改成比例单桨,电调用4#直升机拆下来的5A电调,轴桨用原来的,电池用原来的7.2V,速度不行。。
第二次改装 2040无刷,25A好盈电调,C仔买来的轴,还是用原来的38MM浆,7.2V电池,吸水陀,水冷 速度快一点点,还是不行。。
第三次改装 2040无刷,2.1:1减速速组,老石的41MM浆和4MM轴,12V老颜电池,C仔的轴套,电调用电机水冷,吸水陀,空机转速很高。。今天去试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新手,我用玩具VOVOL改装了几次
初次配置
把双桨改成比例单桨,电调用4#直升机拆下来的5A电调,轴桨用原来的,电池用原来的7.2V,速度不行。。
第二次改装 2040无刷,25A好盈电调,C仔买来的轴,还是用原 ...

zhk168兄
結果如何呀?
什麼是2040无刷?
我都有一隻呀,不過以改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新手,我用玩具VOVOL改装了几次
初次配置
把双桨改成比例单桨,电调用4#直升机拆下来的5A电调,轴桨用原来的,电池用原来的7.2V,速度不行。。
第二次改装 2040无刷,25A好盈电调,C仔买来的轴,还是用原 ...

等你公布结果!能上图更好!

楼主:
等待结果

预计我今天改装完成玩具VOLVO船
双550电机带风扇的
电压提高到12V
还是用原来的轴系 看看有啥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zhk168兄
結果如何呀?
什麼是2040无刷?
我都有一隻呀,不過以改裝

2040就是这个电机。。。

http://www.himodel.com/cn/rc_hobby/electric_1223.php

网友:
三点半下班过去~

网友:
如果双380的玩具船能改个有倒退功能,那基本玩玩感觉也不错了,不必花那么多钱去买那些设备。

网友:
....再次失败..电池装的位置不对,船尾太重..跑不动~~
刚改好电池位置,明早再试...

网友:
期待你的成功~~~~~~~~~~~~~~~~~

网友:
再次失败,电机功率太小...带不起41MM桨,准备找540无刷~~钱包再次减肥~~

楼主:
同情中

用玩具浆算了,上里电吧
我的今天上环氧树脂了
估计明天干了可以试车
想定一个水池调整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