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找找问题,关于遥控距离。(感谢加我沈先生,问题解决)

楼主(2006-05-12):
飞机:CupidII 1003 频率 35.010M
状况:近距离还行,悬停没问题。但飞高之后距离变远,大概有十几米吧,开始严重抖舵,油门也颤。
测试:1。接受天线没断
      2。发射机天线收起,一米外就抖舵
      3。发射天线放开,大约十五米抖舵
      以上测试均在室内。
大家有什么办法帮我找找问题。比如测试流程。
但我没有第二套遥控了,听说收音机可以测试遥控的好坏,怎么测,因为我的控室距离不够,信号还是法得出的。
大家帮帮我。
感谢。

沈先生直接换了4合一板,问题解决。。

网友:
不行去找老沈看看吧,反正你也在上海

网友:
电池供电情况如何?

网友:
这小电直我也有,不过比你的稍微好一点,大概20米以内基本安全吧

网友:
接收机天线尾巴放长一点(大约20CM)可能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
接收机天线 绕的方向有关系 尽量紧一点光滑一些

楼主:
感谢加我沈先生,免费更换4合一板,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