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看看这是什么开关

楼主(2006-05-12):
这些都是用磁铁控制的但不是普通的霍尔开关

网友A:
应该是双干簧管开关。

网友B:
哈哈哈 !~我看不象!知道怎么用就行!管他是什么开关

网友C:
应该是干簧管,接近开关

网友D:
霍耳元件 干簧管没有这样封装的

网友E:
把数字万用表打到蜂鸣档,测2和4脚,按下开关如果鸣叫就是干簧管,不叫应该是霍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