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机起飞以后晃晃悠悠的怎么回事?

楼主(2006-05-12):
就是不打任何舵,都晃悠,晃悠的很厉害
基本上就是刚升起来就因为晃的太厉害就挂了。。
是不是平衡翼的问题?刚买来的时候摔过一次,平衡翼不平了
看了很多帖子,都是调整双桨的,没有调整平衡翼的。。
平衡翼怎么调整呢?

网友A:
可能轉速不夠

网友B:
我的也是晃晃悠悠, 个人感觉是机体太轻,或是摔后主轴不直

网友C:
平衡翼如何不平。我的4#平衡翼是好的起飞时也是一样,后来多训练了就好了,电池足时要晃的多一些。

网友D:
平衡翼都把它调到攻角为零度就可以了
至于机体晃得厉害,我有过相同的经历。我的处理方法是,把主浆拧紧,拧紧时先把它摆直。我的机机这样搞后就不晃了,我没什么理论依据,碰出来的,楼主不妨试一试看看

网友E:
迅速推门, 到一定时候就会稳定下来不知道这样好不好

网友F:
平衡翼只要调到0度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