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华科尔22#E接收机的问题

楼主(2006-05-13):
烧了一个,又在网站收了一个,但是一推油门主马达电压就有11.45伏,油门推到顶电压11.75伏,即主马达可调电压范围只有0.3伏,我用示波器测过脉冲控制信号是正常的,其它一切正常,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求救啊??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A:
既然有示波器,就自己查电路呗!DIY
哥们,我得也是22#E,除了飞的满地跑,摔坏4次外,有机会联系一下吧,QQ:7969539

网友A:
忘了,如果输出的是脉冲,看看是不是PWM脉宽可变呀,脉宽有变化的话就正常……
还有你是不是忘了用遥控器的油门翻转开关呀,还有是不是你把模式拨成3D了,如果这些都不是,就只好查电路了。努力兄弟!

楼主:
对电路简单的还行,但没有电路图,不知从何入手,按理脉冲正常,马达输出的电压是由脉冲控制,为何仍不正常?

网友B:
华的收发我用多了,质量不过关属玩具级的,先要确定是收的问题还是发的毛病,见议换套好的遥控器,如果一定要用华的控就要多买几套,好确定毛病出在哪,还有华的发射机是通用的,22#35#36#等通用.

楼主:
不是发的问题,(我有两个发),谁有接收的电路图?

网友B:
电路图一般搞不到,华的公司很保密,你这情况我有碰到过是ATTINY26L-8S解码芯片中一路烧坏了,但一般情况下其它功能都正常,你可用无刷电调配无刷电机就行了.

楼主:
楼上的有道理,我昨天已订了2040c加18安电调,但还是很想知道发射及接收的原理图!!!!看看有什么可以改装的.

网友B:
2040配18A太小了,最少要25A否则电调容易烧掉.我配电调是30A的用起来放心些.

网友:
我是菜鸟级看看你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