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36#螺距对吗?

楼主(2006-05-13):
我的36#飞机原配控(米少没法子),按说明书上说的50%时为6度,100%动力时9-11度。可是我调100%为10度时,从0%到60%螺距基本不变,舵机也不动。只有大约是从60%动力开始到100%度数从2度到10度,不是一个线性的变化。到现在还没飞起来。

网友:
楼主!搜一下论坛的帖子的帖子,里面有调桨距的方法好清楚的

网友:
T-REX450调整螺距的方法
请按照下述步骤试一下:
1、打开遥控器,螺距曲线设定为:高=100%  中=50%  低=0
2、拔掉两根电机与电调的联线并做好隔离处理,以防短路。
3、螺距舵机摇臂连杆应选择距中心10mm处,基本能实现 +、- 各10度的螺距要求。
4、打开遥控器放在最低处,接通电池,等待3-5秒的陀螺仪自检完成。
5、此时攻角控制臂的后边应在滑槽的最低处,但是不能死卡住,调整攻角控制臂连杆使其稍有一点空量。
6、上下推动遥控器油门摇杆,确定上下都不出现碰、卡现象。
7、油门摇杆放在最低处,用螺距尺测量此时的负螺距,调整大桨后面的(A)连杆,使得负螺距为-10度。
8、油门摇杆放在最高处,用螺距尺测量此时的正螺距,一般情况下此时的正螺距应为+10度。
9、反复的上下推动油门摇杆后再将摇杆放在最低处, 测量负螺距是否为-10度,调整控制大桨的SF臂的(D)连杆以符合要求。
10、油门摇杆推倒最大,如果达不到+10度时,向外移动螺距舵机摇臂连杆孔,再重复以上步骤直到符合要求。
如舵机原配的舵盘长度不够,可以用遥控器把螺距舵机的上、下行程调大(即设定为100%以上),以满足使用要求。
11、螺距动量行程调整完成后,将遥控器螺距曲线设定为:低=40% (螺距为-2度,以防有风天悬停时下不来) 中=80%-85%(螺距为+6度至+7度,根据实际飞行或个人喜好进行设定)高=100%

楼主:
螺距我的可以调,但是原装的控只有一个螺距最大值设置一个行程大小设置。现在油门从0-75螺距只提升1-2度,75-100一下提高了8-9度。我觉得不太对,请指教。

网友:
以RD6000为例,打开发射机,接收机电源。

我们首先将进入P-F桨距设定栏目,设置悬停点的桨距,向下选择CV-P2(中点),注意此时应显示为普通模式“N”的参数,如N: xx%。如果不在“N”模式下可通过F-Mode按钮切换。将油门杆推至中点位置,在我们做过红色标记的桨上套上桨距规,将角度定位在正6度,随后调整CV-P2的%值,直到主桨的角度达到桨距规设定的角度,桨距规的使用方法请看3D模式桨距调整指南录像。

随后,将油门杆拉到最低点,在P-F桨距设定栏目,向下选择CV-PL(最低点),同样注意此时应显示为普通模式“N”的参数。将桨距规角度定位在负2度,随后调整CV-PL的%值,直到主桨的角度达到桨距规设定的角度。

同样,将油门杆推到最高点,在P-F桨距设定栏目,向上选择CV-PH(最高点),注意此时应显示为普通模式“N”的参数。将桨距规角度定位在正9度,随后调整CV-PH的%值,直到主桨的角度达到桨距规设定的角度。

这样就基本完成了普通模式下的桨距设定,至于CV-P1与CV-P3点的设置我们对于初学者的建议是(仅为了满足悬停的稳定要求):为了初学者使悬停的高度更容易被控制,您可以将CV-P1与CV-P3设置为更接近CV-P2点的%值,如当CV-P2:55%时设CV-P1:45%;CV-P3:65%,这样可使油门在悬停点上下附近移动时,桨距的变化较小,当然这还要有油门曲线的配合设置(将在后续说明)。

如果是初学者还可在普通模式下适当增大在0%油门时的桨距,可减小收油门时飞机的下降速度,但不宜大于0度。

楼主:
36#原控没有那么多的设置功能。怎么办?

网友:
引用 楼主:
36#原控没有那么多的设置功能。怎么办?

同问,36#好像都没有这些设置啊。一般36#如何调啊

网友:
36#控上面的两个旋钮全部调到11点位置,油门到底,此时罗距调到0度,一般旋停航线都没问题.要是飞3D的估计你也就会调了.基本上这个设置都没问题,不过也要根据你的机机在进行更适合的调整.........注意罗距不要太大.......

网友:
呵呵。还是咬咬牙买个好一点的设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