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夫的Carolbox在没接发射机的时候绿灯就狂闪,正常 ...
★★村夫的Carolbox在没接发射机的时候绿灯就狂闪,正常吗?★★

楼主(2006-05-13):
村夫的Carolbox在没接发射机的时候绿灯就狂闪,正常吗?
接上发射机,绿灯还是闪。进入XTR就说REFLEX接口未找到,这是怎么回事呀?
各位高手帮忙呀

网友A:
Carolbox我没用过。猜一猜。
1:发射机是不是没有设置为ppm方式?
2:是不是模拟器坏了?
从提示看“REFLEX接口未找到”,估计是硬件问题(pc的usb口,模拟器等)的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B:
Carolbox
G3 版本的是 连续闪烁的。 正常。
G3 版本是不能应用于 XTR 的。

楼主:
谢谢小刀兄和版主的回复
看来是丰模卖我的模拟器型号弄错了 G2 XTR的盘配了个G3模拟器 害我折腾了半个多月!!!